楼主(2020-08-21):
准备延长到80米左右,12芯带屏蔽的,不知道到选0.3的还是0.5的。有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吗?编码器自带的倒是很细

网友A:
0.3就可以了。得买软性线

楼主:
,柔性线缆吗?机构没有地方动作。
引用 网友A:
0.3就可以了。得买软性线

网友B:
距离长了,线粗了好点。

网友C:
不要和动力线走一个线槽,屏蔽要可靠,线还要粗点,或是 一个信号用两条线,80米有点长了,频率高了 很容易被干扰的

楼主:
格雷码绝对值的编码器
引用 网友C:
不要和动力线走一个线槽,屏蔽要可靠,线还要粗点,或是 一个信号用两条线,80米有点长了,频率高了 很容易被干扰的

网友D:
电线越粗电阻越小,80米得打个来回160米,你自己看看吧,超过10米的线24V电压都可能掉到22V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如果更新速率不高强烈建议就地接入远程模块,走通信.
如果是西门子的系统就更应该考虑直接远程模块了,反正扫描周期是一样的.

网友F:
是单圈并行IO点的绝对值编码器吧
如果延长线要80米的话,建议用屏蔽双绞信号线,另外信号输出上,建议用NPN负逻辑输出的,NPN格雷码输出的驱动能力比PNP的要大很多,适合远传些
附件: 绝对值并行.doc (427 K) 下载次数:21
旋转编码器

楼主:
你说的很对,欧姆龙E6C3-AG5C绝对值,NPN输出型!!感谢!!
引用 网友F:
是单圈并行IO点的绝对值编码器吧
如果延长线要80米的话,建议用屏蔽双绞信号线,另外信号输出上,建议用NPN负逻辑输出的,NPN格雷码输出的驱动能力比PNP的要大很多,适合远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