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牌子plc

楼主(2020-08-21):
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 plc

网友A:
外观是s7-200,FX,X,Y是三菱,混血儿??

网友B:
看板子吧,感觉是单片机仿制的。用了个西门子的外壳。

网友C:
国产仿造三菱的工控板,但是用了仿造西门家的公版外壳

网友D:
西门三菱子

网友E:
国产工控板,看看能不能用三菱软件通讯

网友F:
德曰混血儿,户口本在中国

网友G:
见过国产的艾莫迅PLC就是长这样的。

网友H:
西门子200 三菱FX都试试看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I:
用三菱PLC编程软件也许可以

网友J:
三菱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K:
抄三菱板子,用的西门子的磨具。国产造

网友L:
没接触过。

网友M:
然后是什么能

网友N:
德日混血

网友O:
对付国产简易的PLC,一律按三菱FX系列处理,装三菱的WORKS2编辑程序,电缆使用USB转RS232+台达PLC的串口线或者直接使用USB-RS232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