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1214C 的MU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20-08-22):
西门子CPU-1214C通过通讯模块CM1241 RS485/RS422,走MUDBUS通讯与称重仪表通讯,怎么使用为,第一次用

网友A:
这个不要太简单
根据要读取的数据个数设定轮询,然后直接调用系统功能块,MB_COMM_LOAD, MB_MASTER, 填写好地址即可。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同求,如何使用?

网友C:
不想编程的就用这个模块: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
各种PLC之间通讯,支持ModbusTCP/RTU协议;

网友D(2020-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