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有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之分吗?

楼主(2020-08-22):
为什么局部变量还要给他分配一个字节,不能像其他PLC一样自动分配一个吗

网友A:
你以为是上位机吗?
搞清楚这是PLC

网友B(2021-03-30):
nj系列有内部变量和全局变量,有点像西门子的db块

网友C(2021-05-25):
局部变量只要分配类型吧,不需要分配地址啊?

网友D(2021-08-18):
SYSMAC STUIDO软件的PLC有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所有的POU都能使用,局部变量只有在当前的POU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