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0-08-22):
工作中使用变频器需要查看运转实时数据,把通讯写在PLC里面,还是直接使用触摸屏。感觉写在PLC里面好麻烦,不如直接使用触摸屏读取,不知道这样会影响触摸屏反应速度吗。

网友A:
看你怎么做,看到过有人直接HMI读写变频器(厂家做好了程序,省事,但是HMI坏了你如何调节???),更多的是把通讯程序做在PLC里,HMI只是监示

网友B:
屏直接和变频通讯读写,没毛病

网友C:
触摸屏连接变频器或者plc连接变频器我们都用的,主要看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