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码器求助

楼主(2020-08-22):
原来是减ko,控制距离是毫米,改为乘k10是不是可以控制到微米,屏不用考虑。高手指点下
注,有整套程序了,需要控制更精确,这样改的话,是否可以。

网友A:
32位指令的操作数都不对还精确啥呀

楼主:
原来是DSUB C251 K0 D20.单位控制是毫米。我们一般用6毫米左右,这样改可以实现6.5毫米吗,需要高手指点

网友B:
不会是做作业的吧

楼主:
就是有需要改改,不会,问问

网友C:
平流层好像是在大气中哦。我看电视,好像飞机一般就在平流层上下飞行

楼主:
是的就是需要改点点,不是很清楚,问问。

网友D:
毫米和微米进率是1000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有运算过D21里面的值是多少吗?D21和D20是作为一个32位的整体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