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西门子S7-300 profibus-DP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0-08-22):
主站使用STEP7 V5.5配置的S7-300 315-2PN/DP,从站使用博图配置S7-300 314-2PN/DP,
从站配置好数据交换区,配置的接收区I1000开始的32个字节,连接DP线 连接正常,
但是使用打包发送DPRD_DAT 指令, RECORD配置超过4个字节就会报故障80B1,小于等于4个字节就正常。
原来STEP7里需要把配置参数一致性 选为ALL,,,可是博图里没有这个设置,所以就搞不懂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A:
都是300 要么都是STEP7要么都博途,你的想法很清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300 要么都是STEP7要么都博途,你的想法很清奇呀
主站是之前存在的,从站是新设备。所以软件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