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梯形图中a触点SM62的问题

楼主(2020-08-23):
最近,遇到这样一段梯形图:
SM62 SM412 Y71
-----ll-------------ll-----------------( )
红灯
当SM62 on时,Y71闪烁,但查不出SM62如何变on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A:
sm应该属于特殊继电器,有预定义的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SM412 1秒时钟, ON半秒,OFF半秒,相当于FX3U的M8013
SM62 检测出报警器:只要有 1 个报警器 (F) 报警则 SM62 将置为 ON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