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维伦的触摸屏7寸的多要1000多吗

楼主(2020-08-23):
台湾维伦的触摸屏7寸的多要1000多块吗

网友A:
7寸有好几种 普通的 500多。1000多的也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含税带网口应该在1000元左右,最便宜的TK不到500多元。

网友C:
不用吧,应该是不到1000,你选的型号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