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FX Configurator-EN-L软件

楼主(2020-08-23):
大神们 谁有这个FX Configurator-EN-L软件 站内搜索过了 搜到的是FR Configurator 这个没用过啊 试了一下根本连不上啊 还是哪里没设置好 硬件是FX3U-ENET-L

网友A:
先和PLC CPU通迅上。是通过CPU写到模块里的参数,

网友A:
软件都不对,能通迅上就有鬼了
http://down.ymmfa.com/?id=342
下载积分:+3(huangaijia) 谢谢

楼主:
谢谢指导 怎么直接在搜索框里搜索 搜索不到呢

楼主:
纠结了 瞎弄了好久 电脑还是连不上 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啊 具体的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