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3):
请教诸位:用永宏PLC连接MCGS触摸屏后,如何在线监控PLC程序?拔掉MCGS屏监控PLC程序则屏又不能操作了,来回拔线不胜其烦。以前三菱PLC连接MCGS后另加了个小模块即可监控PLC程序的,但永宏PLC我就不知道了,有知道方法的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永宏PLC增加一个CB55通讯板即可搞定,CB55板包含2个485通讯口,一般用1个连接MCGS触摸屏,另一个用来与变频器或仪表做modbus通讯

网友B:
永宏有好几种通讯模块了
232  485 以太网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有第三方的模块,支持永宏有的,还可以转成以太网:

网友D:
引用楼主pxchj于2020-08-23 21:49发表的 永宏PLC的通讯口连接MCGS屏后如何监控PLC程序? :
请教诸位:用永宏PLC连接MCGS触摸屏后,如何在线监控PLC程序?拔掉MCGS屏监控PLC程序则屏又不能操作了,来回拔线不胜其烦。以前三菱PLC连接MCGS后另加了个小模块即可监控PLC程序的,但永宏PLC我就不知道了,有知道方法的请指点下,谢谢!

永宏的PLC也可以加个小模块,就可以在线监控PLC,不用拔屏的通讯线了。

楼主:
感谢各位热情相助,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