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怎么用plc程序控制机械手移动到不同的位置?

楼主(2020-08-24):
要使用机械手夹住不同大小的材料,用的不是伺服电机只是普通的三相电机,这种程序怎么写,如果用转换开关和限位开关设置档位的话,那不就需要很多限位开关了吗,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最起码你要加个变频器吧,直接电机我是想不出来要怎么做,
有变频器,但那个不是控制转速快慢的吗,还可以规定机械手的起始位置吗?

网友B:
考虑使用力矩模式。

网友C:
可以加装个编码器,变频器控制启动停止的加减速时间,然后根据编码器反馈的位置来控制并检测电机是否运转到位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