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4):
如题目。。客户一套金属模具,打算实时监控模具表面温度。
我打算用这种磁吸传感器,吸到模具上面。然后用传感器接温度采集模块。温度采集模块通过485跟PLC通讯。
然后在触摸屏显示。这样实时监控问题。

为了避免走弯路。避免亏钱提前咨询各位大佬一下。

1:金属模具,表面温度最高超过200度,关键是精度高,稳定,是PT100好还是热电偶?或者还有其他传感器?要方便吸在模具上面,这样拆装方便。

2:PT100跟热电偶淘宝好像都是几十块一个,是不是随便买就好了?

3:温度采集模块,我看淘宝200到800的都有,请问一下要注意什么?工业环境使用,啥牌子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模块的距离比较远,就用PT100,国产的模块大把,看你怎么想了,要便宜还是要贵

网友B:
在0-500度内精度要求高的话,选择PT100没问题,选择热电偶引线长会出现导线计量误差,PT100不贵,买正规厂家的就行了。

网友C:
不清楚你所谓高精度,要求是多高?

检测温度要求高精度的,
都需要采用校准过的仪表,和传感器,
检测的结果才算有效。

如果只是自己用来参考,
可以用RKC高精度的表,价格也要1000,2000,
pt100也是分级别的,高精度的也很贵,
4000,5000一根  。
几十块钱的,不可能高精度。

网友D:
确认客户的温度区间,选个合适的量程。PT100,可以
温度模块这个,个人建议选带数显的,方便。

网友E:
高温情况下,磁体会消磁的!吸不住了

网友F:
有金属头的PT100,可以用金属铝压块压在上面,磁性的超过100度就会慢慢失磁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红外温度传感器测温探头在线式4-20mA变送器红外线非接触式
yaanlh

网友H:
用红外线温度变送器

网友I:
模具外表面测温如果只是要求监测不参入控制的话还行,这种检测没法谈精度。因模具的外表面受环境的影响太大了。

网友J:
如果不涉及其他動作的話,溫度模塊可以直接和人機通訊,PLC也可以不要

网友K:
热电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