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色标传感器讨论

楼主(2020-08-24):
关于色标传感器,常见松下,欧姆龙等色标传感器。能识别的最小区域是多大?

楼主:
如图,需要进行识别。
目的:上料到某一旋转机构,进行旋转,让LOGO在正面,进行后续加工作业

网友A:
这样的好像不好弄,视觉系统吧,

网友B:
感觉还是可以的 你买个松下的试下 或者联系基恩士的过去测量下 两个传感器一样,但价格几倍的关系 , 基恩士的距离5公分的样子 松下的只有一公分。
1,可以考虑刻字放在后面工序
2,实在不行就用视觉

网友C:
深圳有一家名叫精嘉科的做传感器的,色标传感器这一块做得挺好的,一直在使用他家的产品,在多种颜色里只识别其中的一种也非常稳定,淘宝里有官方旗舰店

楼主:
问了一个供应商,识别区域太小,得用光纤再试试。
这个上视觉成本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