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关于位置的程序问题?

楼主(2020-08-24):
我用的plc是西门子想问一下,如果在设备启动时,手动把一个位置设置好,每次一个循环结束后都会回到该位置,然后循环运行,然后当再次设置的时候这个启动位置可以改变,用的不是伺服电机是三相电机,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加个传感器!传感器位置可调!
我要调整的位置大概在半米左右,这种位置传感器也可以调整吗?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B:
加一个编码器,知道一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