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滚圆机的自动取料的问题?

楼主(2020-08-25):
我用的plc是西门子、三相电机还有变频器,滚圆机要加工不同尺寸的圆圈用钩子将它吊起来放到相应的位置上,加上一个编码器就可以设置不同的初始位置吗?编码器是怎么用的没有用过这种东西,三菱的plc有定位的功能吗?新人拜托懂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西门子也有定位功能,三菱的也有
plc的定位功能是不是需要依靠伺服电机才能实现,可以用变频器和三相电机实现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涉及定位,还是换成伺服把。三菱或者西门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