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6):
比如有1,2,3号机只用一个按键启动,一个手动/自动按钮,一个急停,急停一般是做停止一切动作,比较好处理。
但是正常作业时比如3号机出故障,1,2号机正常循环作业中。这时我需要手动控制3号机,如果我将手动自动按钮打到手动状态,这时对1,2号机一般如何处理?
我觉得最好是独立起来,但是上次做机器人项目人家就要一键启动,一键处理。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3号机异常,打到手动自然就切入手动控制模式。
但是对于1,2号机先做暂停处理(毕竟打到手动还在动作的话有点不合理),如果1,2号机任何动作未做,那么1,2号机自动暂停状态保持。下次打到自动再启动可继续执行自动。但是如果打手动以后,对任何一台机有动作操作以后,就中断自动状态(除非那种任何时机都能达到启动状态的设备),变为手动控制模式,下次再回到原点状态后才能继续启动。
不知道这样合不合理,欢迎大家指摘,和提出比较合理的建议。

网友A:
一般大公司对设备的要求就是不在自动状态下设备就要停下来,基本上都是要手动回到原位才能开自动来启动设备的:小公司或者安全监管不严格的公司才会提出现在这种要求。
因为异常发生的时候,把控不了设备的情况,如果说人为地改变了设备机械部位的位置,很有可能造成设备损坏,更严重的发生安全事故。如果用这一点都不能说服设备使用方,那那个公司的设备管理者真的有挺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大公司对设备的要求就是不在自动状态下设备就要停下来,基本上都是要手动回到原位才能开自动来启动设备的:小公司或者安全监管不严格的公司才会提出现在这种要求。
因为异常发生的时候,把控不了设备的情况,如果说人为地改变了设备机械部位的位置,很有可能造成设备损坏,更严重的发生安全事故。如果用这一点都不能说服设备使用方,那那个公司的设备管理者真的有挺大问题的。

之前做了一个THK的两个机器人的项目,很多辅助工位都是独立的,一个PLC带,一个触摸屏。手动全停,如果周期短的流程都还好,切出自动后一个循环停止再停止自动自动信号放在启动条件里,一般没问题。周期长,逻辑复杂的部分就麻烦一些。中途有产品又不可能说停了手动取出再回原点重做,只能暂停在可暂停的工序位,再判断暂停时如果该工位有任何动作,停止自动,回原重来,逻辑比较复杂,最好是独立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