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安装问题

楼主(2020-08-26):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win10系统,荣耀的magicbook19,安装EPALN时报错安装不完整是什么情况,咋解决?

网友A:
首先考虑是不是安装包有问题。然后是相关的数据库软件和一些微软的安装库文件要完整。win10安装要按住shift关机,出现疑难解答选择驱动签名禁用,然后再用管理员模式安装试一试吧。破解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的老天,咋这么难?

网友B:
请看附件!关于破解及安装
好的,感谢
EPLAN P8 2.7破解教程.doc
下载积分:+5(yangguangfei)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uploader) 热心助人!

网友C(2021-01-03):
驱动安装不上怎么解决????

网友D(2021-10-19):
驱动精灵;网上这么说的
引用 网友C:
驱动安装不上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