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松下FPXH_PLC,与威纶触摸屏连接?

楼主(2020-08-26):
请教,现有一方案,需使用3个FPXH的PLC,一个威纶的触摸屏
触摸屏能否连接3个PLC?正常通信,数据交互

网友A:
个人觉得可行的笨办法,仅供参考
MT8071IE
接口 RJ45 R232 R485 USB
三台PLC 一台用R232通讯 不需要增加通讯模块
一台用RJ45 增加RJ45 COM 口模块
一台用R485 增加RS485通讯模块

网友B:
能不能像西门子一样,直接组以太网,不就行了。
永无止境 !@#$%^&*

网友C:
可以搞485,但是要设定站号

网友D:
可以多种方法,用COM3设站好,还有一种COM5,用交换机,再连维纶MT系列触摸屏

网友E:
完全可行,上面的方法基本都對

楼主:
最方便简洁还是,COM5,用交换机,再连维纶MT系列触摸屏
不用额外接线。后续维护也方便。
没必要纠结那一两百块钱

网友F(2020-11-05):
1楼说的对,这个方案很性价比

网友G:
用 AFPX-COM3 触摸屏带PLC连接起来 要设定站号
3个PLC用自带的COM0连接就好,程序里设定链接继电器和寄存器

网友D:
可以多种方法,用COM3设站好,还有一种COM5,用交换机,再连维纶MT系列触摸屏
yanzhi2008

网友H:
COM5,加交换机,以态网口屏。后期有变更不那么麻烦。或PC_LINK方式联三个PLC,通过一个PLC和屏交换数据。屏地址用共享区主站L地址传递。

网友I:
走485,PLC分别设定站号,1#2#3#,假设要显示D0的数据,1#PLC直接设置D 0,2#plc就是D 2#0,3#plc就是D 3#0

网友J:
CCLINK好像响应有点慢,之前做的用松下FPX做了8个链接,感觉触摸屏按了后好久PLC才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波特率设低的原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