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6):
1.出电控BOM表
2.画电路图
3.配线
4.走气管
5.各种仪器调试满足设备使用(伺服,步进,变频器,温控器等)
6.后期现场维护,客户现场改程序,改电路。
7.编写程序(PLC,C#,C++等)

公司有台设备用控制卡编程, 新招的写上位机的工程师表示他自负责第7项编程(用C#写),其余的1~6项全部由电气工程师完成。   我的疑问是,如果是用PLC的设备开发,1~7项都是由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如果项目紧张,3~4项由其他人协助完成)。 请问整个行业的电气工程师都是这样吗。 对了两者的名称也不一样, 一个电气工程师, 另一个是软件工程师。 电气工程师也要写软件, 而软件工程师却不用管电气。  工资还比电气工程师高。

网友A:
可以同步3人左右一起

网友B:
PLC的程序也叫程序?你学学C#,就知道为啥人家工资为什么这么高了。

网友C:
目前公司 1 2 5 6 7 基本有電氣工程師做,  3  4有電工師傅來做

网友D:
引用楼主zy123518763于2020-08-26 15:04发表的 关于行业内电气工程师的工作范围。 :
1.出电控BOM表
2.画电路图
3.配线
4.走气管
5.各种仪器调试满足设备使用(伺服,步进,变频器,温控器等)

你把最后一项也给他做了,把他的工作顶了,回头老板不给你涨薪你就可以跳槽了

网友D:
软件工程师有牛逼的,但是硬件工程师也有它的技术含量,老实说工控机器这个缺了谁都不行,电气工程师努力一点,水平高的,也能把上位机啃下来

网友E:
人多的公司一般就分细一点,就像3楼的一样,3、4由电工来做,其它的由电气工程师来做,我现在所在的小公司,1到7所有的活我都要干(PLC\上位机开发),虽然招的时候我是软件工程师,其实都是合作完成项目的过程,他们有其它的事情忙,我就去接接线,像楼主这种情况,没有主管或者相关管理人员分配任务的么?

网友F:
基本全部都得干。至于搞C#,的纯软件工程师。那是不用去弄那个的。

网友F:
许多电气,跟个打杂的差不多。干的心累!

网友G:
这行现在越来越难过了,总感觉没地位,关键还是门槛太低了些,一个电工,上点视频看看,再买个PLC来玩玩,基本上也能搞些事情了,然后老板会认为你会的,那个电工也差不多会搞,差别不太大。所以,你的地位也就跟着下降了,联调机的都不如啊。除非搞大点的系统。否则,在非标自动化里面,也就这样了。

网友H:
刚修完自动门,继续编程PLC

网友I(2021-08-19):
没办法了。

网友J:
我之前那家公司 我还干着机构的活呢   哪里说理去

网友K:
低端的系统,一个有点基本功的电工就能干。但对于高端的智能化、全自动化系统,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项目,就需要硬件、软件工程师多人通力合作。硬件工程师不会编程,软件工程师不会硬件,合作难度会很大,反而不如一个全能型工程师干得顺手。现在PLC的高端编程,不再像以前的梯形图那么简单,出现了ST、FB等多种,实现的功能是越来越强。C#程序的一行实现功能比PLC梯形图一行程序多,在实现相同复杂功能的前提下,用C#编写的程序反而比PLC梯形图程序的代码少。现在一般是用C++做dll,C#做窗体调用dll。C#程序要用于工控,就不得不与PLC结合起来,光会C#编程,根本做不了对PLC的监控。项目要降低成本,就得走标准化、模块化的道路,批量生产、组装,批量投放市场。

网友L:
引用 网友B:
PLC的程序也叫程序?你学学C#,就知道为啥人家工资为什么这么高了。

就你这说话的水平,也不见得技术有多高端。真正的厉害的PLC都是包案子做。10来万步程序,6,70个轴。还有CIM。

网友M:
感觉现在会几个开关量的PLC编程的就是电气工程师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PLC的程序也叫程序?你学学C#,就知道为啥人家工资为什么这么高了。

那为什么大型的过程控制 地铁 热电 化工都还是用PLC上的呢?
每一项事物的存在都有它自身的道理,不要一味的去否定它,可能是自身涉及的不足。

网友K:
引用 网友N:

那为什么大型的过程控制 地铁 热电 化工都还是用PLC上的呢?
每一项事物的存在都有它自身的道理,不要一味的去否定它,可能是自身涉及的不足。

言之有理,2楼估计就见过一些简单的开关量控制,没见识过复杂的PID过程控制、多轴运动控制、多站点通信的工业自动化生产线的PLC程序,所以眼光和格局小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言之有理,2楼估计就见过一些简单的开关量控制,没见识过复杂的PID过程控制、多轴运动控制、多站点通信的工业自动化生产线的PLC程序,所以眼光和格局小了。

东西不一样,行业不一样,东西没有实际的可比性。就像电视跟手机对比一样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