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20-08-26):
最近,在读取三菱G1000触摸屏内存画面时,发现竟然有根本读不出来的,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请指教一下。

楼主:
后来发现:这些读不出来的,都带有电流等曲线显示,是不是这种情况,读取画面还需什么特殊设定。

网友A:
建议配点相关的图,不甚清楚。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触摸屏上有伺服电机原点设定,电机电流曲线等。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 需要读取三菱触摸屏上面的一些参数之类的?
参数都在PLC内部,不是在触摸屏的,你真的想读出来,可以通过截图来实现的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是读取触摸屏的画面,现在的问题是有的触摸屏可读取,但有的就什么也读不出。

楼主:
另外,三菱触摸屏画面可以通过FX系列PLC读取吗。

楼主:
某些三菱GOT1000画面读不出是否与字体设置有关呢,与设定软件的版本有没有关系呢,请指教。
有事零交流

网友C:
更换版本应该可以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有新的版本吗

网友B:
https://mitsubishielectric.yangben.cn/?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