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程序存在哪个芯片里

楼主(2020-08-26):
最近遇到一台fx3u,电源板供电正常,维修的说是cpu坏了,想请问一下程序在哪个芯片里,能不能把这个芯片拆下来直接换到好的plc上继续使用?谢谢

网友A:
拆不了的,靠电池维持程序的。具体什么问题,我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不了的,靠电池维持程序的。具体什么问题,我也许能帮到你。
没听说过靠电池保持程序,电池没电那程序不就没了?电池维持时钟和数据还差不多,非易失性存储器那么多,PLC厂家不会用吗......

网友C:
提前备份程序 数据是关键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