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列PLC和VF100变频器做Modbus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20-08-26):
新手求教;
三菱PLC和松下变频器做Modbus通信,松下变频器中的DT寄存器代码怎么写入到三菱PLC中,如下图;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寄存器编号为DT305和运行状态监视的R3110,这些DT和R寄存器三菱系列PLC不能识别松下DT系列的这些寄存器编号,如果把这些松下代码编号地址写入到三菱系列PLC当中要用什么代码表示,怎么去做?望大师们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设置 P135——P139 分别为 1, 1, 96, 1, 0,分别代表着 MODBUS RTU 方式,站号为 1,
波特率为 9600,停止位为 1bit,校验位为 N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问了好多次吧。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A:
这种事百度不到吗?

网友A:
再变通一下,换个型号……我都看到你还几个论坛或者百度贴吧都有你这个问题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B(2020-10-09):
互相理解吧,刚开始玩MODBUS也是一脸懵

网友C:
K237写频率地址 K301读取输出频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