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6):
打开CX-Programmer后 软件下半部分不显示,且不能最大化也不能拉大
具体如照片,有大佬值得啥情况不?

网友A:
CX-Programmer软件更新后会正常显示

楼主:
多谢,怎么更新?
它是自动更新的,还是我要怎么弄一下呢

网友B:
修改电脑分辨率试试

网友C:
引用楼主sqpfanglin于2020-08-26 23:53发表的 打开CX-Programmer后 软件下半部分不显示,且不能最大化也不能拉大 :
打开CX-Programmer后 软件下半部分不显示,且不能最大化也不能拉大
具体如照片,有大佬值得啥情况不?

因為有密碼被鎖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怎么更新?
它是自动更新的,还是我要怎么弄一下呢

找一下这个 OMRON Automation Software AutoUpdate

网友D:
升级到9。7版本就不会了

网友E:
或者看看电脑显示设置缩放修改为100%
淘宝 https://shop128830536.taobao.com/

网友F:
系统问题,等系统更新后就好

楼主:
感谢大家伙的热心帮助,
我最终用是这种方法解决问题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以后来论坛询问的工控朋友们!!!

打开CX Programmer,点工具----选项----通用----高级---勾选 下一次启动时不显示信息窗口
即可。

网友G(2020-10-22):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伙的热心帮助,
我最终用是这种方法解决问题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以后来论坛询问的工控朋友们!!!

打开CX Programmer,点工具----选项----通用----高级---勾选 下一次启动时不显示信息窗口
即可。

按照你的方法,也已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