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P1000的问题

楼主(2020-08-27):
KTP1000 BASIC DP 的两种通讯RS485和MPI方式,如果对程序备份,用两种方法都可以吗,我用Mpi连接不上,准备用PPI方式试一下,但是MPI方式连不上不知道咋回事,谁能讲下

网友A:
你用的是西门子原装的数据线吗6GK1571-0BA00-0AA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西门子原装的数据线吗6GK1571-0BA00-0AA0
必须原装西门子数据线,PLC还将就用不是原装,触摸屏的尽量用原装线,不然很可能连接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