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想问一个关于编码器的编程问题?

楼主(2020-08-27):
我打算用编码器,变频器,三相电机和西门子的plc构成闭环系统,编码器只用单相的就行,编码器是与plc相连后,在中断程序的利用高速计数器记脉冲的个数,但是怎么写控制多段速和正反转的输出呢,不太懂怎么将这一部分的程序连接起来,有哪位大佬有西门子的定位程序可以给我一份吗,指点一下。

网友A:
多段速和正反转只是变频器的端子而已,直接输出Y就行,至于当前脉冲数就需要用到内部的地址了吧……

网友B:
可以用个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变频器,PLC采集编码器获得实际速度,结合设定速度,输出电流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速度

网友B:
因为电流模拟量抗干扰能力强一些,所以优先采用电流控制,否则电压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速度也是可以的

网友C:
用增量编码器单项测速是可以,但是要知道正反转,就需要用到编码器A、B两项 根据他们之间相位差是90° 来判断正反转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