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7):
两台机独立的24v电源,需要信号交互,想用继电器隔离交互。问下大家一般选用哪种继电器。点位较多,所以想选模块化的。体积小点还好看点。

网友A:
终端模组RT-P      还有   欧姆龙继电器模组   等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B:
    如果你是NPN信号   只需要把两个电源0V接在一起就行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按理说,去找给电磁阀用的那种信号放大板就可以,8路信号还没烟盒大,30几块钱,速度寿命秒杀继电器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D:
    终端继电器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E:
    终端继电器,松下,欧姆龙的,4位的模块那种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工控普通人,学习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NPN信号   只需要把两个电源0V接在一起就行

    以前一直这么用,暂时没出过问题,但是我们这边的人不建议这样用。包括上次咨询安川客服,和机器人连接也不大建议(但是机器人用了一年了,工作频率很高,点位交互也不少,也没有发现有过异常)。有点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端继电器,松下,欧姆龙的,4位的模块那种

    问了下欧姆龙客服,终端继电器输出端有最小电流要求10MA,但以前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用了很多,好像也没有出现IO交互异常的。

网友B:
    不建议这么用是因为,多个电源接在一起可能会存在干扰的情况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这么用,暂时没出过问题,但是我们这边的人不建议这样用。包括上次咨询安川客服,和机器人连接也不大建议(但是机器人用了一年了,工作频率很高,点位交互也不少,也没有发现有过异常)。有点摸不着头脑。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不同设备的电源,劝你最好分离。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工控普通人,学习在路上

网友F:
    我一般用胜蓝继电器模组,比较节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