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标签问题

楼主(2020-08-27):
建一个数组数据类型的结构体,在给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分配软元件时,只能对第一个分配,后面自动分配,能所有元素都自由设置分配吗

网友A:
取消底下自动分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底下自动分配的√
哪里有取消自动分配,请大神指点一下,麻烦截个图看下可以吗

网友B:
左下角有两个□,仔细点

楼主:
各位大神,你们说的是左下角的使用位指定这个选项选定吗?我的是灰色的不能选择

网友B:
大佬,你建的是数组形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