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7):
各位大虾,小弟用ProSave备份KTP1200 Basic DP屏程序连接不上,总是不成功.用博途V14连接屏,能连接上,只是不能读取屏程序。求大虾给小弟支招,只求能备份就OK!感谢🙏不尽!

网友A:
我刚解决过一个这样的问题,首先你用的那种方式,是RS232转PPI的方式,还是USB转MPI方式,我用的是USB转MPI方式,电脑插上通讯电缆,看看电脑设备里面是否驱动正常,再就是在控制面板里面的端口设置,选择S7ONLINE,下面选择pc adapter MPI 方式,选择USB连接方式,通讯波特率和屏的一致,地址也和屏的不一样,屏里的设置确定好,在通道设置选择MPI通道,所有设置好后,通讯就没有问题,线一定要西门子的,其他杂牌子很难保证连接上,有问题可以拍照发上来看,祝顺利解决问题
会不会给ProSave版本对不上造成的?您用得什么版本?
  • 下载积分:+1(tath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解决过一个这样的问题,首先你用的那种方式,是RS232转PPI的方式,还是USB转MPI方式,我用的是USB转MPI方式,电脑插上通讯电缆,看看电脑设备里面是否驱动正常,再就是在控制面板里面的端口设置,选择S7ONLINE,下面选择pc adapter MPI 方式,选择USB连接方式,通讯波特率和屏的一致,地址也和屏的不一样,屏里的设置确定好,在通道设置选择MPI通道,所有设置好后,通讯就没有问题,线一定要西门子的,其他杂牌子很难保证连接上,有问题可以拍照发上来看,祝顺利解决问题

    今早试了一下,没成功!对于你上面说的“选择USB连接方式”是个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方式?我的连接线是USB转MPI(正品)!在V14里看到的连接成功后的方式为PC Adapter PROFIBUS,屏设置为MPI后,V14无法找到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早试了一下,没成功!对于你上面说的“选择USB连接方式”是个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方式?我的连接线是USB转MPI(正品)!在V14里看到的连接成功后的方式为PC Adapter PROFIBUS,屏设置为MPI后,V14无法找到屏!

    备份程序用PROSAVE即可,在设置PG/PC里面选择s7online,下面选择pc adapter(MPI),本地选择USB方式,波特率187.5,地址与屏不能一样,屏里面的参数一定要设置一样,通讯地址不一样,如果还是不行,建议从西门子官网把USB驱动下载一个,把驱动重新安装一遍,我一开始也是连不上,多种方式都不行,最好还是把参数检查一遍,从官网把驱动又重新安装了一遍,一次连接成功,不知道是参数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自己再检查一遍
  • 下载积分:+2(流浪的北北)

网友A:
    这个控制面板的PG/PC设置你没设置吗
  • 下载积分:+2(流浪的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