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7):
最近,遇到这样一件事:当设备断电重启后,发现有的伺服电机会发生原点丢失,必须重新设定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一下。

网友A:
联系我 前段时间刚处理了一个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B:
    何种伺服? 选择带绝对位置数据的伺服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 承接各种工业电路板维修,精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芯片级维修,价格优惠,欢迎洽谈,快手号:工业电路板维修丑哥。

楼主:
    三菱伺服

网友C:
    应该是伺服的电池没电导致数据丢失了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有事零交流

网友D:
    应该是私服电机带动的原件有松动想象或者有抖动也会产生原点丢失,如果是编程内部丢失还好办,硬件检测完再找软件问题点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