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20-08-27):
三菱N:N通讯,站与站之间共享的64个内部继电器不够用怎么办?谢谢

网友A:
不是还有D0到D多少的吗?选择模式

网友B:
PLC直接互相通讯,应该有字节吧!

网友C:
还有8个字,也可以用做位,如果还不够,只能用8个D字来传送M位了,例如把第一个设置为指针,后面7个字作为数据,这样一次可以传7个字数据,做好间接寻址,可以传很多数据,我用这个方法在PLC间传送50个字,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数据刷新速度比正常速度慢50/7倍。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大侠们

网友D:
当时我的不够用时,是分批传送的,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