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多个松下FPXH,通讯,数据交互

楼主(2020-08-28):
2个FPXHC60
1个FPXHM4T16T
当多个PLC,官方手册图示,采用RS485,互相通讯数据交互
PLC链接功能。

楼主:
手册又看了一遍,搞混了!

网友A:
走RS485通讯,通讯模式设为plc-link。

网友B:
都是松下的就用PC-link 485通讯
把标志写上,以前的单位遇到过通信不好,让我改成IO了

网友C(2020-10-11):
就相当于三菱的N:N

网友D:
系统寄存器要设置好

网友E:
不想编程可以用这个模块: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2765731

网友F(2022-04-04):
第一次用松下PLC

网友G:
松下的程序。见过一主机带3 个FP X0的485通信。分好链接L,LD,长度和个数。也没太难。通讯时间大约120ms,以内。看要一般不要搞太多,频繁交互的信号。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个把月,可能会有信号没接到的发生。在可接受的范围。

网友G:
通信这玩意,对车间环境有要求。接地,静电等要好。同样的机器。不同的环境。出现过通信不良的问题。偶尔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