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8):
大家都知道,伺服有电子齿轮一说。当我们选择使用电子齿轮时,关于是否约分。

我使用时,是不约分的。但是有种说法,需要约分.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A:
约不约分没什么影响。可能是约分后输入时能少输两位吧

网友B:
约不约分没什么影响,最终都转化为每转脉冲数。

网友C:
约分不约分没什么影响。
但是不约分会直观知道实际的电子齿轮比。
个人浅见。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D:
约分不约分没什么影响,
就是参数输入是有上限的,数值太大输入不了,就需要约分了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约分不约分没什么影响,
    就是参数输入是有上限的,数值太大输入不了,就需要约分了

    四楼说的对,很多伺服驱动器有上限,数值太大输入进不去

网友F:
    在输入数值长度范围之内可以不约分,比例正确就行

楼主:
    谢了,各位大佬。我使用基本不约分,齿轮比的分子CMX,直接是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