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脉冲当前值寄存器(D8340)

楼主(2020-08-28):
请教各位大神一下,三菱PLC(FX3U或FX3X)在执行(dzrn)原点回归指令时,脉冲当前值寄存器(D8340)数值会自动减少吗?不需要其他多余的控制了吗。
不胜感激。

网友A:
自动清零
结束时是自动清零,过程中是不是自动减少?

楼主:
结束时是自动清零,过程中是不是自动减少?

网友B:
过程中是减少,减到0后继续减,出现负数。到达原点后值自动清零。
十分感谢,减少都是自动的,不需要其他操作,是吗?

网友C:
ZRN回原 自动减小,碰到近点信号切换到爬行速度,脱离近点信号回原成功,自动清零,自己监视一下不什么都 清楚了

网友D:
都是正解

网友E(2021-04-27):
MOV D8340 D200。将D8340赋值给当前位置,就可以监测出当前轴的位置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