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4问题请教师傅

楼主(2020-08-28):
控制J4伺服,现在手动可以动作,自动没有动作(自动信号已到位)。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定位指令暫存器 要寫入, 再驅動定位

网友B:
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C: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定位数据模块中,把地址和速度写进去,然后定位该轴的定位标志。记得点动位移量要写0

网友D:
没有程序,说不清楚,极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程序的问题比较有可能,定位地址写入后 还要给启动讯号

楼主:
楼上兄弟,设置伺服参数需要安装MR Configurator 软件么?在线等

网友F:
首先看看脉冲有没有发出去啊,手动可以说明接线和伺服和PLC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在监控两个地方,1、plc里面的脉冲累计寄存器你发脉冲确定有没有值,没有值表示没发脉冲程序有问题;2.伺服用控制器上的↑↓键调到P按SET 这个是累计脉冲,只要有发脉冲,这里脉冲是会有变化的

楼主:
好的,我再试下

网友C:
源程序上传,最快

楼主:
高手师傅,这是源程序。自动(手动可以动作)信号有了,位置脉冲也有,就是不动作。在线等

网友G:
感觉是启动信号没有给过去。。

网友H:
第一段是手动的话那么第二段就有问题了。第二段是先启动了之后再赋值,当然不会动了。你的自动控制应该是绝对定位吧。试试把 mov k2 d3101放到最后,就是先给定参数然后再启动

楼主:
楼上兄弟,有成功在用的案例发下呢。谢谢了

网友I:
监控下轴状态是否是在忙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一家人

楼主:
在研究JOG程序咋写呢?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