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和abplc走以太网

楼主(2020-08-29):
ab系统,fp750变频器,L36ERM的plc,5700路由器,经常报以太网通讯故障,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解决?用的屏蔽网线,屏蔽水晶头

网友A:
似乎也有这样的问题 没有根本解决

网友B:
同样设备,同样配置,高校软控厂家的,好几年都从来没有坏过硬件,也从来没出过稀奇古怪的问题。
厂子里大连一家的设备,虽然6年后有PowerFlex750变频器开始出现故障,但平时都一直很稳定。
桂林一家的设备,平常即使设备不运行,也有一台伺服经常报警,桂林这个厂家的另一个设备,不到几个月,伺服就坏了。不到一年,变频器就坏了,平常设备还和闹鬼一样。
还有江苏江阴一家的设备,就是楼主说的情况了。
其实和设备的电气设计和当初安装的情况有很大关系。

网友C:
用光纤代替以太网,最终设备临近用以太网应该比以太网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