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转动一下转120度

楼主(2020-08-29):
一个圆盘,每次转动120°,不用电来实现(伺服或者步进),机械有没有结构能实现?

网友A:
凸轮分割器

网友B:
直接机械分割,强制定位就行了。

网友C:
齿轮,齿轮条加气缸或油缸。

网友D:
凸轮分割器,小日本机器用到这个很多的,就用一个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来实现定位

网友E:
凸轮分割器,不是很懂其原理。 可以实现,转动固定的角度,这个得问机械工程师去了

网友F:
一个圆盘,在120度角上做三个拨叉,老式电影放映机上就有这个机构,对于机械设计来说很简单,在伺服大批量应用之前,这个角度控制应用很多的。目前普通机床上仍用他来二等分,三等分,四等分,六等分机械角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还是上个分割器吧,也不贵,普通电机加个变频器控制速度

网友H:
可搜寻 间歇运动机构,
典型的例子如 日内瓦机构

网友I:
转盘式多工位运行一般都是分割器

网友J:
分割器很方便

网友K:
分度盘有现成品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