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9):
电路学了忘了,线电流=1.732相电流 ,是星行还是三角的时候?

网友A:
电工最基本的基础知识了

网友B:
三角联接的时候。

网友C:
三角形接法,相电流*√3=线电流,线电流滞后相电流30°。
星型接法,相电流=线电流,相位也相同。

网友D:
基本知识

网友E:
都忘记了,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