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X developer 突然打不开了,显示如图

楼主(2020-08-30):
请教GX developer 突然打不开了,显示如图!谢谢!

网友A:
估计被别的流氓软件破坏了!重装解决或者从别的电脑复制一个。

楼主:
感谢回复!我也试着重装,但是电脑还是显示有问题!见附图!

网友B:
这可咋办呢?

网友C:
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svr32 oleaut32.dll”后回车,重新注册该文件,出现一个对话框,点“确定”。如果还不行,去网上下个OLEAUT32.DLL然后放到c盘下SYSTEM32里。

网友D:
重新下载一个软件包重装。

网友E:
卸载原来的,重装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卸载后,重装显示图二的错误。
我试一下iamniu朋友的建议吧,多谢!祝各位开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