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30):
三菱伺服的INP为定位完成信号,这个信号是跟8029一样用的吗?还是到位了就一直ON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应该是接收的脉冲和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与设定的齿轮比一样的时候

网友B:
位了就一直ON

网友C:
取个上升沿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