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PLC无法连接

楼主(2020-08-31):
我买了条编程线,在网上下载了驱动,可是电脑与PLC无法连接,台式电脑。不知那里出了问题求各位懂的告知USB-CIF02

网友A:
问卖线给你那人要

网友B:
首先要确认你的PLC型号,然后才是确认通讯连线型号适用

网友B:
安装后通讯线驱动后要注意这条通讯线所占用的端口,联线时要指定这个端口,不然是联不上的!
端口看了的,通讯指示灯在闪,就是连不上PLC

网友C: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有驱动吗
有.CH340

网友B:
你要和哪个型号的PLC联线,如果是CPM1系列,那是用专用接口CN20,如果是跟CQM1 联,有用com d9的接口。
你买的联线是用在哪里的,还有你确认你的联线会不会只是USB TO RS232?
我的是USB-CIF02编程线PLC是CPM2AE

网友B:
如果PLC是用的com d9 而你的联线只是单纯的USB转232,那就要另外再加一根转接线
PC PLC
2 ---------- 2
3----------- 3
5------------9
4--6 4--5
7--8

网友D:
6楼正解

网友E:
usb驱动正确安装了?端口选择对了?
通讯指示灯在闪,然后提示无法连接PLC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买的编程线应该带驱动软件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