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31):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c,d,e,k[200],o=0
bool on=1,off=0,x,y
GetData(a, "HMI", RW_A, 65530, 1)
b=a
GetData(k[0], "HMI", RW, b, 200)
GetData(x, "HMI", LB, 15, 1)
SetData(b, "HMI", LW, 9200, 1)
SetData(k[0], "PLC", D, 2000, 200)
if x==0 then
c=11
else
c=11
end if
SetData(c, "HMI", LW, 10, 1)
SetData(off, "HMI", LB, 11, 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有没有大神分析,这些的什么鬼?谢谢

网友A:
没有触摸屏程序,很难跟你解释……就是个配方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3376824569) 真诚感谢!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触摸屏程序,很难跟你解释……就是个配方

    触摸上就是一个调用产品型号字符输入,六组型号设定,A B C D E K 是不是对应6组型号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