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QD77MS系列简单运动控制模块的疑问

楼主(2020-08-31):
看手册时,发现原点复位控制中,有一项辅助功能叫做原点移位功能,看了说明书,我理解的是为了矫正原点位置,因为不同的回原点方式,会因为传感器的类型和感应片的宽窄影响,导致超出传感器的情况,使用这个功能可以矫正这个误差。
关于这个功能各位有啥高见,可以在下方指导一下,如果我理解错请各位及时告知我,如果我理解对了,我们共同学习了!!!
不会就学

网友A:
原点后位置移动,这样可以与机械原点对应,我是这样理解的
咱俩的想法差不多,传感器的位置就是你说的机械位置,这个功能不咋用
小侯

网友B:
有些機台就只有左右極限
而原點也是這兩個其中一個
在極限起動會造成錯誤產生
因此會設置位移量讓移動到初始位置離開極限
或是一些老舊機台原點信號在新系統並不是正確位置
我曾遇過一個旋轉盤原先是變頻控制後來改伺服
他的原點信號觸動的鐵片範圍較大
照一般正常回歸原點不會在正確位址停下
這時就要靠這個來調整並寫入位址為零
好的谢谢

网友C:
你说的是计数型回原方式 使用 这种不用寻找Z相脉冲 不会因为电子齿轮的影响而跑出原点sensor太远 一般dog型找第一个Z相脉冲 马达可能要转一转 实际工件移动可能早已超出行程 这种状态用计数型 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