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31):
我的程序是控制机械手移动的,我打算在任意时刻能够使程序暂停检查,使电机停止运行,再次运行的时候可以从暂停时的位置再度运行,这个应该从哪方面考虑啊?麻烦懂的人指点一下,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lc.

网友A:
串联多一个继电器M就行,M就是用来启动和停止置位和复位
我想从暂停的位置继续启动串一个继电器就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串联多一个继电器M就行,M就是用来启动和停止置位和复位

可以啊,步进梯形图的走法

网友A:
大佬,这种调用子程序暂停,我的电机还是有信号输出,我想在暂停时把电机停下,再运行时从暂停的位置启动。

网友B:
有气缸吗?气缸走了一半怎么暂停?

网友C:
暂停也是一个个气缸走完,而不是紧急停止。

网友D:
暂停用一个常闭点串到步与步的条件切换之间,暂停只停步的切换,不停动作。

如果要停电机的话,三菱我记得有一个剩余动作保持的功能,但是我没用过。西门子不太清楚。

网友E:
楼主的机械手是电机机械手吗,三菱的直接用绝对定位的话串一个暂停M,暂停了可以直接继续,相对定位就减去已经走过的位置就好了,西门子的就不太清楚了    。
三菱的指令和西门子的有很大的差别吗?西门子没有这样的指令吗,一般工厂中的设备用那种plc比较多
  • 下载积分:+1(许永林)
  • 先有鸡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机械手是电机机械手吗,三菱的直接用绝对定位的话串一个暂停M,暂停了可以直接继续,相对定位就减去已经走过的位置就好了,西门子的就不太清楚了    。

    如果你问的是伺服电机暂停继续的问题,这两条指令各大plc都是有的。
    先有鸡

网友F:
    西门子伺服暂停可以用HALT块   气缸动作可以走完再停   停步骤   不停程序

网友G:
    200SMART中有个ABORT,
    近十年工作经验,关于各PLC、总线模块、机械手、伺服变频控制、视觉镜头等硬件选型;图纸、程序标准化;物联网控制、PID化工工艺。欢迎交流讨论。
    各传统行业设备优化升级,可免费提供方向 vx:641669485

网友H:
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