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31):
上图是软件版本,V5.5

采用Block Privacy加密

CPU型号和固件版本号

综上,加密之后的FC或FB,无法下载到CPU中,请高手指点
本人也在官网查了,没有固件升级,谢谢!

网友A:
可能CPU型号太老。BLOCK PRIVACY加密后也不能仿真。

网友B:
引用楼主zchunhui于2020-08-31 15:10发表的 请教一个问题,用S7-BLOCK PRIVACY加密后的FC功能块无法下载到CPU中 :

上图是软件版本,V5.5

采用Block Privacy加密

看了,你这CPU固件版本太低了呢

楼主(2021-02-02):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这CPU固件版本太低了呢
[attachment=246893]

谢谢大佬,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