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31):
电机:5.5Kw六安江淮异步变频电机
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6SL3210-5BE25-5UV0
              江淮朗格变频器LD350-5R5G-T4B

两个变频器启动电机都会有啸叫声,但是在自由停车过程中或接工频电源的时候电机是没有啸叫声的,请问各位大虾怎么解决??
LD350试过将默认6.0的载波频率改到12.0还是有啸叫声

网友A:
输入电机参数自整定了吗?

网友B:
对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调完用到的参数后让变频器与电机进行自学习,保存正确的电机参数后再试一下。

楼主:
已经整定过的了,电机可以正常运行,就是有刺耳的声音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机参数自整定了吗?

网友C:
变频器进线加电抗器,可能你的电源谐波太严重

网友D:
是不是变频器输出的高频谐波分量导致某一部分定子铁芯片的振动?定子铁芯有松动,

网友E:
是不是载波频率太高了?

网友F:
调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

楼主:
调整载波频率可以减少啸叫声,但是否能完全消除或者说减少到几乎听不见还得看变频器
同样的电机,西门子变频器几乎可以做到听不见,西门子不叫载波频率而是脉冲频率,叫法不同
以上是测试了几个电机得出来的结论
引用 网友F:
调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

楼主:
但是!!!!!
变频启动的不能做到没有啸叫声吗,请懂电机的大佬解惑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并不是载波频率越大啸叫声就越小,得一个个试才知道哪个最合适

引用 楼主:
调整载波频率可以减少啸叫声,但是否能完全消除或者说减少到几乎听不见还得看变频器
同样的电机,西门子变频器几乎可以做到听不见,西门子不叫载波频率而是脉冲频率,叫法不同
以上是测试了几个电机得出来的结论

网友G:
原因很简单!就是生辰八字跟生肖不匹配!再者就是水土不服。

楼主:
还得专人专车吗
引用 网友G:
原因很简单!就是生辰八字跟生肖不匹配!再者就是水土不服。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得专人专车吗

要不要还需你自己去多多了解一下变频器与电机搭配使用方面的知识!

网友H:
变频器驱动电机肯定有电磁声,一点没有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声音大小是不是超出正常范围

网友I:
昨天才遇到這個問題,客戶要求馬達聲要降低.之後調高了載波頻率來降低馬達聲音,但是變頻器裡的IGBT過容易高溫會比較傷變頻器喔!
調整載波頻率的影響可以歸總如下:

載波頻率 低 → 高
輸出電流波形 差 → 好
響應頻率 低 → 高
電機溫升 高 → 低
電機噪音 大 → 小
變頻器溫升 低 → 高
漏電流 小 → 大
對外輻射干擾 小 → 大
避開機械系統的共振點

參考網址:https://kknews.cc/news/6q4bvnp.html

网友J:
载波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