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电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8-31):
如果伺服在不上电的情况下 u v w 短接会发生堵转吗? 会不会和步进电机同相短接堵转一样? 就是不上电 用手转动电机的轴

网友A:
会,不过伺服的都有快插,
下载积分:+5(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网友B:
不会吧,步进电机断电,你转动能当发电机用,说明产生了电,有了阻抗,但是伺服电机就不能当发电机。
下载积分:+5(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QQ:569456723

网友C:
伺服电机手动转动相当于发电机状态,其三根线短接相当于发电机的重载状态,伺服步进内部转子都是永磁,所以都是发电机状态
下载积分:+5(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所以说都会产生抗阻嘛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手动转动相当于发电机状态,其三根线短接相当于发电机的重载状态,伺服步进内部转子都是永磁,所以都是发电机状态

网友D:
伺服电机不上电,好像可以转动,除非带刹车

网友E:
伺服电机的端子短接,用手转起来一愣一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