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W电加热带 如何实现恒温控制?
tysca

楼主(2020-08-31):
各位大师
10KW电加热带 如何实现恒温控制? 电控柜如何设计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谢谢

网友A:
静候佳音

网友B:
用PID控制就可以。

网友C:
PID 控制不行吗,PLC控制?

网友D:
普通温控表就能实现。

网友E:
富士温控仪加PT100热电阻搞定

网友F:
看看具体需要有什么功能,要是一般只是一个温度的控制使用温控器加固态继电器就能实现温度的控制
下载积分:+1(zwf19840506) 热心助人!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G:
看需求啊,普通的控制就温控器,pid控制就可以很完美,要想做通讯,就换模块,也没问题

网友H:
以上都算佳音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用带PID仪表的温控器;加可控硅就可以实现

网友J:
控制上都不成問題,主要是當前溫度信號採集是不是方便準確,不清楚你是什麼樣子的加熱帶,會很長嗎?最好上傳一張圖片。
常驻广东珠海,有项目来聊聊,工控技术需要沉淀,交个朋友一起深

网友K:
温控器接PT100和加热丝就可以拉,需要上位读取温度再接温控器走485通讯即可 这个技术都很成熟了
常驻广东珠海,有项目来聊聊,工控技术需要沉淀,交个朋友一起深究
10KW电加热带 如何实现恒温控制?

网友L:
温控要求精准,建议采用可控硅,上下误差1度

网友M:
简单点,温控仪表+固态继电器,仪表都有开关量的~连PLC都可以,有模拟量输入输出
免费方案支持,带徒弟
==承接自动化项目==
TEL/VX:13701841216

网友N:
加热带多长?功率是否均匀?保温是否均匀,不行的话分几段分别控制。

网友O:
1.溫控儀表帶PID+SCR控制,參數設定較為麻煩
2.PLC+類比模組控制SCR,自己寫程式 HMI上設定參數較為方便

网友P:
SCR功率调整器挺好用的

网友Q:
回复一个, 要求高,可选用多段功能温控器,比如岛电, PID参数,可以通讯根据温度调整。

网友R(2022-11-25):
我个人觉得,恒温控制有很多方式,但是恒温控制精度,还有就是项目的预算,才是设计的重中之重,工控这行业,好东西不便宜,便宜的东西未必好用。
有志者事成

网友S:
我做的话和18楼的思路差不多...

网友T:
曾经做过用温控表+可控硅组成的电加热系统。一直在用,PID调节能满足用户对精度的要求。

网友U:
三菱或者松下都有专门的温控模块,然后进行相应的PID控制保险一点了,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网友V:
用个带PID的温控器最简单

网友W:
pLc,温控器,触摸屏,功率控制器(内有可控硅)pT100
BYD

网友X:
温控器PID 固态继电器 PT100
自控和PLC走通讯 读取的温度精确 PV显示啥就啥 而且各参数设置方便 温度设置 启停等做在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