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断电保持的编程问题?

楼主(2020-09-01):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lc,当需要暂停时停止所有输出,当再次启动时从当前的位置再启动,西门子有这方面的指令吗?

网友A:
有,可以
大佬,那条指令啊?

网友B:
你的编程结构是什么
步进结构。

网友C:
触摸屏做一个切换开关,当按钮按下时,RST所有输出。弹起时,设备继续运行。

网友D:
用中继,连锁输出Q,暂停的时候Q不输出,中继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