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1):
在全局标签里面如何建立3维数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楼主sin598于2020-09-01 10:12发表的 三菱PLC三维数组如何建立 :
在全局标签里面如何建立3维数组。求大神指点

GX Wroks3可以直接输入三维数组。

GX Works2需要首先建立一维数组。

然后通过手动添加为三维数组,维与维之间用逗号分离。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xiaocaide)
  • 下载积分:+1(guowen)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qq28085393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dabanshuan)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建法,好像不行。比方说一维地址起始D100--D199   二维起始地址D200-D299 三维起始地址D300--D399。那我赋值如何赋。我截图上面我想同时取三个数据。但是监看窗口不是我想的那样。
    GX Wroks3可以直接输入三维数组。
    [attachment=246902]

楼主:
    这个全局变量

网友B:
    1楼,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无法理解你的问题,BMOV指令使用的是连续地址,你需要手动输入需要监控的数组地址。

    很显然,当我使用了BMOV指令后,指定数量的内容被复制了。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sin598) 非常感激,谢谢大神

网友B:
    大佬,请教一下,如何显示。软件打开默认只有一维的元素的选项呀。

    能否告知,在软件中如何设置?

网友C:
    整了一个10×10×10的三维数组,方便说明和理解。
  • 下载积分:+1(sin598) 非常感激,谢谢了

网友D(2021-01-27):
没学到,要不要谢谢?

网友E(2021-03-01):
啥时三维数组?